915MHZ的数传连接不上,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6-03-23):
哪里不对,正确的应该如何设置,在线等,谢谢大家!

网友:
选对com口,波特率57600就行了

网友:
看空地两端版本号一致嘛

网友:
弄好了没有啊这个

网友:
要安装驱动,用驱动精灵既可安装,波特率57600

楼主:
基本OK了,调了空速

网友:
你问如何处置?应该就一个字: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