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5,6通道怎么控制5V通断,手上有两个5V小断电器

楼主(2016-03-23):
想用遥控器的5,6通道控制5V输出的通断,接收机输出有5V,手上有两个5v的小继电器,哪位大神能帮我实现一下

网友:
继电器不会,舵机板好像可以

网友:
某宝搜索航模电子开关,或者自己用51单片机、arduino读取遥控pwm信号转成高低电平控制。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拆个舵机改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