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兼容其它厂家的接收机吗?

楼主(2016-03-23):
乐迪AT9除了自己的R6D和R9D,能兼容其它厂家的接收机吗?

网友A:
干嘛要用别的,乐迪的接收机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要用别的,乐迪的接收机又不贵

乐迪的不能换天线,被螺旋桨打断就废了,我看其它牌子的有能换天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乐迪的不能换天线,被螺旋桨打断就废了,我看其它牌子的有能换天线的。

换天线?你说的是加433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乐迪的不能换天线,被螺旋桨打断就废了,我看其它牌子的有能换天线的。

天线被螺旋桨打断可以重新焊接一根新的天线呢

网友:
您好!
AT9可与10通接收机R10D(PWM信号)
R9D(SBUS和PWM信号,SBUS信号输出时为10通道接收机)
R6D(PPM和PWM信号,PPM信号输出时为10通道接收机,3.9G极轻重量,mini体积更是穿越机的极佳拍档)

网友:
我的就是自己重新焊接的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