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剩下来的东西能否用来上固定翼

楼主(2016-03-23):
20A电调,1047桨能否上到固定翼上去呢,求配置

网友:
够呛,太小了一些。

网友:
上30A吧,一定要这个电调那么电机KV1000往下可以,KV值高了带不了10寸桨

网友:
固定翼机型,电机一般用KV1000左右
20A电调配1047桨,怕电调容易发烫,配9寸将好些
以 2212 1000KV无刷电机为例,20A电调配9寸桨,全油门静拉力可达700克
足以拉动翼展1米左右的机型

网友:
小电调改多发,单发固定翼就得小一点的,动力2204,2208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