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乐迪!

楼主(2016-03-24):
乐迪回传,拆开看看里面的单片机根本找不到这个型号,丢螺母,哪位能找到资料的@我一下,型号是nuvotonHL058LCN单片机

网友A:
这样才好可以防山寨

网友B:
你确定是hl058?而不是m0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hl058?而不是m058?

确定,芯片就是这么写的,但是找不到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才好可以防山寨

我就是觉得有点坑爹,什么模块都搞外置,然后在从这方面坑用户一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觉得有点坑爹,什么模块都搞外置,然后在从这方面坑用户一把

如果都集成 然后出个AT9S要换控才能用 那岂不是更惨  假如可以集成到接收机里最好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集成 然后出个AT9S要换控才能用 那岂不是更惨假如可以集成到接收机里最好不过了

你以为那么好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