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解决关于断开数据线连接情况下,电机不转的问题

楼主(2016-03-24):
    如题,视频不太好弄,就没有上视频,问题很简白,我用数据线连接APM和电脑的时候,遥控器解锁,一切正常,电机开始转动,但是我把数据线断开,四旋翼就不转了,请教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该如何处理?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调试好之后需要保存参数,另外解锁的时候注意安全开关,不打开会听到警告音,解不了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好之后需要保存参数,另外解锁的时候注意安全开关,不打开会听到警告音,解不了锁的 ...

老师你好,参数都已经保存了啊。我也没有听到警告音。。。

网友B:
是不是开了地面站的失控保护,就是没连地面站就无法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开了地面站的失控保护,就是没连地面站就无法解锁

老师您好,地面站失控保护关了,还是没用,USB线断了,电机就不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参数都已经保存了啊。我也没有听到警告音。。。

当你不知道什么原因的时候,从头设置一次,跟着说明书的步骤一步一步的来,做完之后你会发现问题的

楼主:
好的。谢谢老师!

网友:
多潜水看看教学视频,既然选择了APM就不要嫌麻烦,泡泡老师的教学视频已经很详细了,能解决调试过程中的绝大部分问题。
遇到不懂得问题之后别急着问别人,自己查资料试着去解决,会比你从别人嘴里得到答案更深刻,心里也会很满足,这也是玩航模的乐趣。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