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物理帝计算一下3s电池供3w的led的耗电量

楼主(2016-03-24):
把汽车的行车灯拆了一对放穿越机上  两对并联3s电源  一条灯功率3w  我带两条的话会缩短多久的续航时间呢?

网友:
不知道原来的续航时间 无法计算

网友:
你得把原来全机功率加上灯带的功率然后再算一下续航

网友A:
2条灯带6W。12V供电的话,消耗电流在500mA左右,一般的2204电机+5045桨的穿越机温柔飞的电流在12-15A的样子,那就是减少续航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条灯带6W。12V供电的话,消耗电流在500mA左右,一般的2204电机+5045桨的穿越机温柔飞的电流在12-15A的样子 ...

哦  谢谢   晚上充满电只开灯看一下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谢谢   晚上充满电只开灯看一下时间

那3s2200估计要一晚上才会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3s2200估计要一晚上才会灭了

5小时差不多,记得插上bb响,以免过度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