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MP基站问题

楼主(2016-03-24):
MP基站在室外搜到星定位之后,在不移动飞控的情况下一直显示有地速,在不规则移动。并且移动较远,新手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呀,卫星怎么也得要10颗吧

好的,知道了。晚一点继续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拿到楼顶天台看看能不能多搜几颗星,卫星多了再看看定位准不准

所以这种偏移的问题是定位不准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拿到楼顶天台看看能不能多搜几颗星,卫星多了再看看定位准不准

所以说这个问题是由于定位不准导致的吗

楼主:
是星数问题吗?学校地址比较偏,虽然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P地面站飞行页面地图的左下角

hdop 1.4    卫星数6    图是刚才室外搜星后的路径,但是飞控就在我旁边呆着。偏的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卫星数多少?HDOP多少?

纯新手,首先请问在哪儿看这俩值

楼主:
求助MP基站问题

MP基站在室外搜到星定位之后,在不移动飞控的情况下一直显示有地速,在不规则移动。并且移动较远,新手求助

网友A:
卫星数多少?HDOP多少?

网友A:
在MP地面站飞行页面地图的左下角

网友A:
先拿到楼顶天台看看能不能多搜几颗星,卫星多了再看看定位准不准

网友A:
对呀,卫星怎么也得要10颗吧

网友B:
卫星又不是手机信号,空旷没顶就行了吧,跟偏远没联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呀,卫星怎么也得要10颗吧

目前已在房顶弄了,卫星9到10  hdop1.1  依旧在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卫星又不是手机信号,空旷没顶就行了吧,跟偏远没联系吧

那请问这种漂移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我也遇见过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