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3飞控 上、解锁及失控保护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6-03-24):
今天换上F3飞控  其他功能都设置好了 ,但没有找到哪里可以设置上锁、解锁的地方,现在可能是默认值 ,油门0位左到底是开锁 ,油门0位右到底是上锁。因为开启了AIR MODE 怕万一空中0油门往右到底了岂不是上锁了。。。求各位告知下如何去掉这个油门位置上锁的设置,并换到遥控的开关上进行控制(类似直机的熄火开关就好)。               顺便问下F3有个专门的失控保护界面该如何设置?是在遥控里设置还是在调参软件中?

网友:
用一个模式功能掣 取代 油门解锁 ,可用Aux 2或3 中至最高值时解锁。失控保护未清楚如何用,等待高人指点。

网友:
新手课堂,SP Racing F3 飞控的使用方法,12月19日更新 - 泡泡实验室 - 模友之吧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261&highlight=F3

善用论坛搜索功能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A:
可以设置一个ARM模式,覆盖飞行的几个模式,映射到一个扳手上

如果是CC3D刷的BF好像只能打杆解锁,习惯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一个ARM模式,覆盖飞行的几个模式,映射到一个扳手上

如果是CC3D刷的BF好像只能打杆解锁,习惯就 ...

试了 好像只能解锁 不能上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 好像只能解锁 不能上锁啊

怎么实验的啊??贴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