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飞控地面站

楼主(2016-03-24):
为什么我的apm2.8连接不上手机地面站呀!手机是vivo  y23l   大神求解答。照片是我用的两个地面站。

网友:
支持OTG吗?驱动装了吗?

网友A:
你的手机不支持otg的,建议改蓝牙连接

网友:
不是接个手机就叫地面站。

网友:
你的手机不支持otg的!考虑换手机吧!

网友:
1是否有OTG功能
2是否支持Google的框架协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手机不支持otg的,建议改蓝牙连接

怎么改蓝牙啊?我有个arduino蓝牙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改蓝牙啊?我有个arduino蓝牙模块

3DR数传更改手机蓝牙连接 从此摆脱OTG连接不上的问题
http://www.moz8.com/thread-45990-1-1.html

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改蓝牙啊?我有个arduino蓝牙模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