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C15*4槳(打印好还買買好)

楼主(2016-03-24):
我是一個学生,2對槳感覺好貴,要50元了,反正学校拿來做演試只用一次,那么打印好还是買好?

网友:
不建议,
1.因为3d打印是分层打印的,之后最好将它们放置在丙酮蒸气浴中约30分钟。这个过程既融合层,使它们更耐用,并可以提高空气动力学。否则的话强度可能会不够,
2.平衡不好,桨校低,可能会炸鸡。

网友:
可以试试,应该也不便宜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