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关于大疆风火轮F450,NAZA M LITE飞控当前版本确认!

楼主(2016-03-25):
泡泡老师:
       您好
       我正在用大疆风火轮F450学习按章调试,遥控器是futaba T14sg;接收机是R7008SUB2。碰到的问题是遥控器与接收机对頻后在NAZA调参软件中始终遥控器不能设置。NAZA调参软件的版本和飞控固件的版本都是1.0。在您的视频教程中我得知,这两个相关版本号调参软件是1.6,固件版本是2.0。而且您提到版本不升级死活不能进设置。但是,我从大疆官网下载的调参软件是1.0。注册升级多次操作始终都是1.0升级到1.0,不能进入正常的遥控器设置。从您的视频讲座中看到调参软件的下载版本是 1.6,固件版本是 2.0 。可我在大疆官网中始终找不您视频教程所示的版本。
  针对此问题我打电话给大疆产品技术支持4007000303确认版本。回答是这是款老产品了,软件版本就是1.0。我说这可是2014年的产品喔,难道一次升级都没有,简直不可思议。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再说一些关于大疆官网的技术支持问题。前几天上午还看到F450常见问题栏目有几十条问题信息,当天下午再看只有十几条了。不知道大疆官网的维护这般随意。问4007000303,软件下载在广网的哪里,按照指导找去也找不到泡泡老师视频教程中的软件下载有调参软件1.6版和固件版本 2.0版。困惑!
      通过实践我感到大疆虽然产品市场占有较大,但是系统性的技术支持服务非常糟糕。维修服务我虽没有经历过,网上模友的反映已经很多了。与泡泡老师的工匠精神相比相形见拙啊。

网友:
可以找到的
我也是NAZA M LITE,开始跟你有一样疑问,最后找到升级固件,直接刷到了V2啦,比以前稳多了,不过每次都要预热2-3分钟。油门有细微不一样,其他都很好
Naza-M Lite 升级 V2固件
前段时间已经有朋友发布了升级程序,但是是英文的,遇到错误后个别朋友可能不会很好的解决
所以我就重新编写个程序,全中文显示,更简单了,为的只是造福模友

需要说明的是:
4.02版本固件可以完美升级,4.04版本固件目前未破解,也就是暂时无法使用
4.02版本固件其实已经很够用了,4.04版本固件只是增加了一些不实用的功能
4.02版本固件已经很实用,也无需在升级更高版本。
4.02版本固件需要使用Naza-M V2的调参软件,版本2.20以上

升级后说明:
升级后,Naza-M Lite 将支持 Naza-M V2 的所有功能,包括支持扩展和地面站等等..
升级后,油门有所变化,50%以上油门开始升空,起飞更稳定,基本上不需要做多调整
升级后,主控需要预热,最长大概2分钟左右,黄灯4闪,表示预热
升级后,缩短预热时间方法:飞控断电超过10分钟以上,然后USB连接电脑,马上点《高级校准》

提示:相应的固件,我已经打包和升级程序放在一起
如果有哪位朋友有能力破解4.04固件,可以自行升级,或者回帖联系

升级程序下载地址(百度网盘):http://pan.baidu.com/s/1pJvD08r

网友:
楼主  泡泡老师那个视频说的是naza-m  不是naza-m-lite啊  这两个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