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转子无刷电机可以用在哪?

楼主(2016-03-25):
外转子无刷电机可以用在哪?除了可以用在四轴和穿越机上外,还能用在哪?

网友:
直升机和固定翼

楼主:
直升机和固定翼用在哪?我以为不可以用。

网友A:
只要转速够,哪不能用

网友B:
还可以当电风扇的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升机和固定翼用在哪?我以为不可以用。

你这个问题我也是醉了 搜一下固定翼和直升机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我也是醉了 搜一下固定翼和直升机的图片

我看了直升机的图片,没看到有电机,他们说尾部有电机,对吗?我玩四轴的,四轴直接可以看到电机,我刚入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当电风扇的电机

电风扇不是用有刷电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风扇不是用有刷电机吗

只要能扇风,管它什么电机,我办公室夏天的时候直接上90级电机装26寸桨当电风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直升机的图片,没看到有电机,他们说尾部有电机,对吗?我玩四轴的,四轴直接可以看到电机,我刚入 ...

直升机有些尾部有电机 有些没有
尾部有电机的基本上比较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直升机的图片,没看到有电机,他们说尾部有电机,对吗?我玩四轴的,四轴直接可以看到电机,我刚入 ...

你找到飞机的螺旋桨,顺着桨中心找,那是电机轴,然后你猜电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扇风,管它什么电机,我办公室夏天的时候直接上90级电机装26寸桨当电风扇 ...

好会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有些尾部有电机 有些没有
尾部有电机的基本上比较小

那就是中间和头部有电机了

网友:
你就这么卡吗,回复了5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到飞机的螺旋桨,顺着桨中心找,那是电机轴,然后你猜电机在哪里 ...

固定翼没螺旋桨啊,电机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转速够,哪不能用

+1

楼主:
是挺卡的,我点都没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固定翼没螺旋桨啊,电机在哪?

固定翼怎么会没螺旋桨?没有螺旋桨式怎么飞的?无语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风扇不是用有刷电机吗

无刷电机现在一般应用很多好了,低成本设备还在用

网友:
除了车不用 基本别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怎么会没螺旋桨?没有螺旋桨式怎么飞的?无语

感觉机翼都没动,那电机是在头部吧?机翼有没有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机翼都没动,那电机是在头部吧?机翼有没有电机?

大姐,你自己去百度或者某宝搜索一台模型看看不就完了吗,连这样的问题都要问,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姐,你自己去百度或者某宝搜索一台模型看看不就完了吗,连这样的问题都要问,唉 ...

哦,给你添麻烦了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