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PIXHAWK黄灯双闪如何解决

楼主(2016-03-25):
解决了,罗盘在APM设置里默认添加了180度。导致双罗盘对不上

网友A:
解锁不允许,系统解锁前检查有未通过选项,例如加速度、遥控未校准等。重新设置一遍吧,漏了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锁不允许,系统解锁前检查有未通过选项,例如加速度、遥控未校准等。重新设置一遍吧,漏了什么东西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锁不允许,系统解锁前检查有未通过选项,例如加速度、遥控未校准等。重新设置一遍吧,漏了什么东西 ...

可否详细说下具体有什么要校准。纯新手怕有遗漏查不出

网友A:
看一遍跟着做。
新手课堂,PixHawk飞控的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3616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遍跟着做。
新手课堂,PixHawk飞控的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36166-1-1.html

刚才用USB线重新校准了罗盘后突然就变蓝灯慢闪了。但是换回数传之后黄灯双闪依旧,难道每次开机都要重新校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遍跟着做。
新手课堂,PixHawk飞控的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36166-1-1.html

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可以吗

网友B:
一般是罗盘没校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罗盘没校准好

按照泡泡老师的视频校准的双罗盘。前面用USB校准后顺利过了黄灯开始蓝灯闪。但是换到数传以后还是黄灯闪没有变化。并且MP上显示的错误说罗盘偏差之类的。请问怎么弄呢?难道每次启动都要重新校准罗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