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APM2.8飞控指示灯

楼主(2016-03-25):
前两次自动调参都炸机了 损失不大 但是也花了一两百了 今天把飞机装好 发现GPS插口前面的橘红色指示灯亮了 以前貌似没亮过 请问那个的那是什么灯 现在调试完毕可以解锁 那个灯亮着没搞明白 不敢飞呀

楼主:
哦对了为什么飞行模式 不能开到定点模式 设置了但是打到定点模式 地面站没反应

网友A:
重新刷下固件吧,先刷小车的,清理一下, 再刷四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下固件吧,先刷小车的,清理一下, 再刷四轴的

好的谢谢 但是那个灯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