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飞控问题求解决一下。

楼主(2016-03-25):
开始都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不行了,线也换了的,驱动也是有的是不是坏了呀

网友:
数据线连接不上去吗

网友:
你usb线是插电脑前面的插头还是后面的插口

网友A:
要是插前面口就换到后面,要是是插后面usb就换一个口。还有看看上面还连接了什么设备,我记得f3连接电脑好像不可以连接osd的,要不连接不上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插前面口就换到后面,要是是插后面usb就换一个口。还有看看上面还连接了什么设备,我记得f3连接电脑好 ...

没有,我是笔记本电脑,都试过了,我已经觉得他坏了

网友A:
再不行所有外接全部拔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不行所有外接全部拔掉看看

这些我都统统试过啦,飞控也是突然变成这样的

网友A:
问问卖家怎么说  不行就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卖家怎么说  不行就反修

返修找谁啊

网友:
你找谁买的    问下卖家  看他这么说

网友B:
到了这步,把飞控從机上取出,什么都不接,只接usb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了这步,把飞控從机上取出,什么都不接,只接usb看看。

已经是这样了
已经拆下来了

网友:
会不会通訊口频率錯了,例 如
Com 4   115200

网友B:
如果都無法接上,就要把板子Safe模式啟动,重新flash firmware.  找板上两个Boot  pin 用金屬接上,不要接錯其他pin ,連上Usb 会出現STM32 SAFE 連接口,用这个板子重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都無法接上,就要把板子Safe模式啟动,重新flash firmware.  找板上两个Boot  pin 用金屬接上,不要接 ...

具体点行吗?新手也不太明白啊

网友C:
这也是谷歌浏览器加载的那个程序吗?怎么我的是英语,你是汉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是谷歌浏览器加载的那个程序吗?怎么我的是英语,你是汉语?

泡泡老师那儿有汉化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