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832 600mw图传配小飞手每次两三百米就带雪花了

楼主(2016-03-25):
ts832 600mw图传配小飞手每次两三百米就带雪花了,这个正常吗

网友A:
正常,现在是棒子天线吧,有些角度信号不好,换个蘑菇的就好了

网友B:
正常,创新科图传市场假货太多,换鹰眼图传货肥鲨,奥姆威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创新科图传市场假货太多,换鹰眼图传货肥鲨,奥姆威就好

发射机是在大力家买的,应该没问题吧,也用了蘑菇和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在是棒子天线吧,有些角度信号不好,换个蘑菇的就好了

就是蘑菇加平板呢

网友C:
很不正常,200的都能飞2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不正常,200的都能飞200米

难道我的天线有问题

网友:
我也是ts832+rc832 自带的棒子天线拉距过500+画面雪花 飞回

网友D:
频率可能不对吧,200mw都一千多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频率可能不对吧,200mw都一千多米呢

网友:
你天线怎么放的 发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频率可能不对吧,200mw都一千多米呢

怎么判断频率传的远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判断频率传的远近呢

最好对照图传发射机和接收机的频率表设置,有时相近的频率近距离也能接收,远点就不行了,我上次飞,才飞出去几十米就雪花了,一看鹰眼在a4,调到a8就好了,

网友F:
不是天线问题就是假的,就算是棒子天线也该有几百米,对频正确的情况下,400MW发射配平板天线1.7KM飞过,有点雪花还可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天线问题就是假的,就算是棒子天线也该有几百米,对频正确的情况下,400MW发射配平板天线1.7KM飞过,有 ...

等明天回来了新的试试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7-10-03):
我的也是50多米没信号,你的搞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