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DIY 改5.8G图传双接收,出现图模糊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6-03-25):
附上双接收辉子的DIY教程:http://www.moz8.com/thread-63374-1-1.html
附上双接收PCB兑换链接:http://www.moz8.com/tmall.php?mod=view&goods_id=81
附上套件购买方式:http://www.moz8.com/thread-63349-1-1.html

DIY 5.8G开源双接收图传一体显示屏,重点在二楼和三楼
改了双接收,发现图象变模糊了,
应该是和4066有关
处理方法有二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帮忙拍张你的4066照片,想看看用的是那种牌子的。

不好意思。泡泡大婶。经过我仔细观察。。。。我的画面也不如以前的好。就像有点起雾!

网友:
为啥我的挺好

网友(2017-03-22):
引用 网友A:
泡泡你真是太强大了,,,,顶顶顶啊啊啊

加电容的话会降低图像亮度和对比度

网友A:
泡泡你真是太强大了,,,,顶顶顶啊啊啊

网友B:
我的双接收用的是德州仪器的,同样是模糊了!唉~

楼主(2016-04-02):
引用 网友C:
换靠谱点的4066吧,这个问题是模拟开关质量不过关造成,模拟开关的通道隔离指标不过关是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 ...

看看他长的什么样。

网友(2017-03-02):
引用 网友B:
我的双接收用的是德州仪器的,同样是模糊了!唉~

不加电容图像真的好差,加上10uf电容是改善了不少!但是不能和5808直接输出想比,准备换NXP品牌的4066看看效果~
我估计也差不多,视频信号经过4066都会有损耗!!

网友C(2016-04-02):
换靠谱点的4066吧,这个问题是模拟开关质量不过关造成,模拟开关的通道隔离指标不过关是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我用的进口飞利浦4066装了20多台没一个有问题的,tb上买元件要小心,很多山寨货的

网友:
坐等大神解决。第二块再动工。。

网友:
怎么样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相信很快就能解决的

网友:
我等泡泡老师权威

网友:
在视频输出线上串470uf电容试试

网友:
接收机介绍上有个470uf电容,接上有改善

网友:
从参数上看4066可以胜任开关,但毕竟是高频模拟信号,电路布线,原件性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围观,期待解决

网友:
我也在等待这个的解决方法,接上470UF电容只是稍微改善一点。还是会有一些格子一样的干扰

网友:
你用的4066是哪个牌子的? 国产的TI还是飞利浦的?

网友:
等待老师权威解答

楼主:
请帮忙拍张你的4066照片,想看看用的是那种牌子的。

网友:
我用仙童的,加了电容好很多

网友:
开源网站上写的是74LVC4066D 118。 没试过

网友:
不太知道,没搞过

网友:
看看鹰眼用的什么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