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电源系统改进意见

楼主(2016-03-25):
前几日上演了悲剧的电调发热冒烟的事故,事故的原因来源于上一次飞行飞机挂树上,电机导线被电机相线之间的接触不良(短路)。
下面所说的可能涉及一定行业知识,本文不对一些名词作详细解释请原谅。

市面上的电调几乎都不做过流不保护。很多飞机空中起火往往与电调的这个设计有关。我的想法是电调供电端加保险丝
但是这样的做,意味着对于固定翼舵机供电必须由电源模块BEC承担。

又在某一次意外的拆掉某品牌舵机时发现舵机电源电路居然没有一只电解电容!可能外行绝的无所谓能转就可以了,但是这样做会造成供电部分电源模块电容的提前老化!
舵机里面有电机等感性动力负载,舵机工作电流是随负载变化变化的,在舵机位置要变化时此时的电流会急剧增加,走到预定位置电流会变平滑。这样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工作环境,建议舵机制造商能加一个钽电容之类的改善一下电源环境;前面所说的舵机里面没有钽电容,那么带有BEC的电调呢?答案也是肯定的电路中除了一颗22uF左右的瓷片电容外,一样没有钽电容。

另一个话题是基于多年硬件开发的经验发现,设备出现问题很多时候是电源芯片坏了,对于无人机而言电源模块工作与很恶劣的电源环境中,而各种用5V的设备很多都不做恰当的滤波处理,这样的电源模块一旦损坏即使飞控有GPS返航,也无济于事。

这是我的电源部分设计思路。5V供电使用双电源,备用电源平时不工作,只有备用电源自带的高度计,测量到高度距离地面大于一定高度且5V电源掉电状态,则使用备用电源供电。当然降落后断电备用电源不会启动。

大家认为这样的想法有没有价值?当然太多人坠机是操作失误,这个只有靠自救了。

这个系统是针对固定翼和六轴八轴的。四轴只能应用备用电源部分。
固定翼在电机或者电调出现故障后一般直接烧起来。而且电调短路会拉低电池电压此时接收机等设备也会瘫痪,所以必要性还是很高的。
六、八轴而言如果一个电调短路拉低电池电压,引起飞控、接收机等供电瘫痪,重则电调和机身起火,呱呱坠地……。如果此时短路的电调可以切断供电,电池电压不致于被迅速耗尽。

电调电路后可能在保险丝熔断前拉低系统电压,造成多轴飞控复位!这也是极其致命的,对于pix来说启动10秒钟左右,足够从1000高度自由落体了。这就是我设计备份电源的目的,可以保证控制部分不间断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 ...

版主删下重复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 ...

我们自己不能删贴

网友B:
装了保险丝,空中起火变空中停机,结果也差不多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装了保险丝,空中起火变空中停机,结果也差不多嘛……

最起码不会烧电调啊

网友:
有能力就实验一下,去开源板块开帖整起,我感觉很有用,固定翼的话,备用电源容量不用很大就行,兴许就滑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了保险丝,空中起火变空中停机,结果也差不多嘛……

如果是六轴,一个电机停机、可以回家,一个电机起火回家几率不大吧。
固定翼fpv可以滑行很长时间不致于直接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起码不会烧电调啊

不是为了保护电调,电调少了无所谓的,如果是4轴就没办法了,六轴如果一个电调过流失火,有保险丝的可以切断供电。避免一个电调短路造成整机坠毁。

楼主:
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可以做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起码不会烧电调啊

如果熔断保险丝电调mos管九成已经报废了

楼主:
电调是一个极其容易在飞行中出现意外的设备。
主要原因在于它几乎承受设备所有电流。作为功率器件选型应该留足够余量,而且需要做好过流保护。以及足够好的散热。

但是现在的电调由于考虑到成本,重量,体积。很多地方设计欠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为了保护电调,电调少了无所谓的,如果是4轴就没办法了,六轴如果一个电调过流失火,有保险丝的可以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