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00机架3508电机700KW用多大螺旋桨?

楼主(2016-03-25):
H500机架3508电机700KW用10寸奖,可以吗要用多大的才好,用3s5000电池

网友:
12寸桨,4s电

网友A:
你确定是700KW而不是700kv?

如果是700kv,12寸桨肯定的,电池还是4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700KW而不是700kv?

如果是700kv,12寸桨肯定的,电池还是4s吧。 ...

不知用14寸奖怎样

网友:
楼主起飞重量多少啊

网友:
你这个最好找你电机的力校表对照算一下,适合你飞机的重量,找出最适合你的搭配比较好,毕竟每个人装机都是不一样的,别人只能靠自己的经验给你说配置,但不一定是最适合你的

网友B:
1238就可以,但至少4S电池,3s动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38就可以,但至少4S电池,3s动力不足

考虑中

网友(2016-08-26):
要看你机机多重,对对电机拉力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