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调参]俄版无刷云台调参软件整理及调参视频教程

楼主(2016-03-26):
写在前面:前些天论坛有人提出关于“俄版無刷雲台控制器开源软件的下载”的问题,我积极回复得到楼主和狼哥的点评。同时狼哥也希望早日看到我的综合贴。今天趁着周末,整理如下:

1)BaseCam (AlexMos) SimpleBGC

Hex以及调参软件下载:http://www.basecamelectronics.com/downloads/8bit/

2)32位:BaseCam SimpleBGC 32-bit

Hex以及调参软件下载:http://www.basecamelectronics.com/downloads/32bit/
几点说明:1.与你手上的板子就匹配,进入相关下载页面,下载最新的固件以及调参软件(固件版本需要和软件版本相一致)

                 2.运行调参软件需要电脑安装JAVA(下载地址:http://www.java.com/zh_CN/download/
                 3.新手建议连接好软件后,截图或者拿笔记录已有数据,避免损坏云台

光图片只能解决连接和软件问题,下面来看看外国人的三轴无刷云台教程(中文)

小弟不才,只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虽然对无刷云台的调参不是很懂,但是各位有什么不会的尽管提出来,我必尽我所能帮助大家。

网友:
好帖,有助于接触云台

网友:
第二个是32位的

楼主:
不客气!应该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好贴大家要项起!让更多需要的人看到!

楼主:
谢谢提醒,已经修改了

网友A:
我的是32位的那种一直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32位的那种一直没调好

看着视频教程再做一遍,慢慢来,云台校准就是比较麻烦。

网友B:
请教楼主:我用的是BGC 2.0 3.1无刷云台控制器板,接错正负极 板子烧过一次,就出现这个问题、烧过的板子晃的很厉害,后来换了新的云台版,就变成以下情况 确定板子没问题。
1、横滚电机时不时的会缓慢朝一个方向缓慢转动,
2、大动作晃动云台 也会缓慢回中、有时还回不到中位,经常需要手动调整。
3、调整好云台位置,俯仰角度稍微大些,云台就会往一个方向缓慢ROLL、就感觉电机撑不住一样。
是否应该调整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我用的是BGC 2.0 3.1无刷云台控制器板,接错正负极 板子烧过一次,就出现这个问题、烧过的板子晃 ...

1.对于第一个情况,你应该是六面校准没搞定
2.第二个问题,你的I可能调的太小,对于一般狗云台,0.2-0.3之间比较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对于第一个情况,你应该是六面校准没搞定
2.第二个问题,你的I可能调的太小,对于一般狗云台,0.2-0.3 ...

感谢楼主回复,那第三个问题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回复,那第三个问题怎么回事呢?

哦,不好意思,上午手机登录的没看到。第三个问题,还是有可能没有校准好。还有可能电机的POWER需要大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不好意思,上午手机登录的没看到。第三个问题,还是有可能没有校准好。还有可能电机的POWER需要大一 ...

好的 谢谢了 我调的试试

网友C(2016-04-28):
阻力稍大就抖该调那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力稍大就抖该调那项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碰到电线的阻力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碰到电线的阻力大了

那就不要让电机碰到电线呗。最好能配张图说明下

楼主(2016-10-06):
引用 网友D:
不错,帮顶,学习了

谢谢帮顶

网友E(2017-05-26):
請問有人知道外接雲台到遙控器接收機控制俯仰的設置如何設定嗎?

楼主(2017-08-01):
引用 网友E:
請問有人知道外接雲台到遙控器接收機控制俯仰的設置如何設定嗎?

不用设置遥控器,接线正确上点就能用

网友(2017-10-29):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32位的那种一直没调好

调好了吗  我也想做

网友:
顶呀 我也要做一个买了还没调

网友(2020-02-10):
很棒,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