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6):
以前的cc3d烧了,换个新的重新刷固件不能设置参数,不然接不了锁,而且解说必须重新对屏,不设置解锁,然后断电从新从地面站设置才行,而且不能搞参数,这是第二个新的飞控了,创越也是新组的

网友A:
对好频之后在设置,遥控器一直开着,给cc3d调参,调完之后再调遥控器,到最后一步设置解锁方式的时候,先不要改解锁方式,点下面保存,拔掉,改你的解锁方式,然后保存,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好频之后在设置,遥控器一直开着,给cc3d调参,调完之后再调遥控器,到最后一步设置解锁方式的时候,先不 ...

出现这个标志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
不懂了 喊泡泡老师来帮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