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穿越机问题

楼主(2016-03-26):
1.机器的配置是f3飞控,DL265机架,银燕MT2205II电机,好盈15A电调,3s电池。机子悬停油门在55%左右,不知道这个正常吗?我看有人是30%的悬停油门。
2.手头3S电池有两种,格式的和达普的,都是2200mah,25C,达普的电源线是12AWG的,格式的是14AWG的,这个会不会对穿越机在大油门的情况下有影响。另外电池插头都是T插,看网上说XT60更好,但是插头是不是和线缆有关系,换了XT60电池的电源线也要换大?

由于身处僻壤,啥都是自己摸索瞎琢磨,也没个人交流,还希望版上的各位能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不用太追求多少油门起飞的  只要不是太离谱 比如60   70才起飞那就不正常了。电池的电源线12    14都够了  油门的情况和整机的重量  电机电调和螺旋浆的功效   电池的放电c数  还有飞控的设置都要关系  t插确实不怎么样  你要换的话只需要换插头就可以了。切记换的时候为了安全先拆一条线焊好xt60头做好热缩管绝缘,在拆另一条线焊,不要2条线同时弄,那样太危险容易短路的。锂电池短路很危险的。

网友:
t也可以,但是不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太追求多少油门起飞的  只要不是太离谱 比如60   70才起飞那就不正常了。电池的电源线12    14都够了   ...

非常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