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 cc3d提示这个驱动没有安装……………………

楼主(2016-03-26):
打开更新驱动显示已经是最新版驱动  可是打开电脑属性的设备管理还是显示黄色感叹号…………到底下载哪一个驱动程序呢????

网友:
可能是电脑的问题

网友:
建议你下载安装个驱动人生,一键智能检测安装,安全靠谱!

网友:
驱动精灵也行

网友:
我的是电脑自己装的

网友:
不用驱动,地面站自动检连接飞控

网友A:
Cc3D有两个基地軟件,跟安裝時驱动不一样的,試試用另一版本安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有两个基地軟件,跟安裝時驱动不一样的,試試用另一版本安裝。

两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有两个基地軟件,跟安裝時驱动不一样的,試試用另一版本安裝。

不就是15.02的cc3d吗

网友A:
15.02.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2.02

哇  香港人民  哈哈  谢谢

网友(2016-07-06):
下载mdmcpq.inf mdmcpq.pnf usbser.sys3个文件,前2个复制到windows/inf文件夹,后1个复制到system32/drivers文件夹,安装试下,不行打开修改mdmcpq.inf,找到
[FakeModemCopyFileSection]
usbser.sys,,,0x20
修改为
[FakeModemCopyFileSection]
;usbser.sys,,,0x20  注意只是前面加了个;号,然后更新驱动试下,亲测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