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制作一条遥控喷药船,用于池塘撒药,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6-03-26):
本人小白一个,没有接触过模型。想做个遥控船减轻夏天的工作量。要求:1、能够容纳300kg液体和电池;2、带自动喷药装置(泵+喷头);3、遥控距离300m以内。
方案1:普通玻璃钢渔船,储液罐,电动船外机,舵机,转向器,8通道遥控和接收器,喷药器(外置)。
方案2:带储液功能的塑料船,推进器,舵机,转向器,舵,8通道遥控和接收器,喷药器(外置)。

方案1所有的设备都是外置的,组装起来比较简单,但是防水差了点。方案2所有的设备都内置,但是制作起来麻烦。
有哪位大神能够指点一下缺什么东西,还有制作的难点和容易忽视的地方在哪?全部做好的话估计要花费多少?

某宝上看的几个东西:
1、电动船外机
2、遥控器
3、舵机
泵和喷药器有了,我估计连杆什么的都要自己加工了。某宝估计满足不了。

网友A:
可以去搜一下球头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搜一下球头拉杆

某宝搜了一下,找到这个东西,谢谢

网友B:
应该比较好实现,工作船不要求极速,载重量够的船体加上喷药装置就能实现
不太懂船,好像双体结构载重大,也便于放置储液灌
重点在控制好布局后的重心位置

网友C:
船还是比较好的。用大电机,带,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D:
水上还是用433靠谱

网友E:
喷洒器怎么做的。

网友:
想法很好

网友F:
药越喷越少,船重量减小,吃水线就降低了,这样子会造成重心不稳,容易翻。楼主需要控制药和船体的重量比适当,或是加一个吸水泵,喷药时吸水配重

网友:
没玩过船啊

网友G:
遥控控制不是问题。船体设计才是重点。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动力可以考虑内燃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喷洒器怎么做的。

前几天有事去了,喷洒器是用12V隔膜泵+电瓶+喷头组装的,效果还不错,就是排量要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药越喷越少,船重量减小,吃水线就降低了,这样子会造成重心不稳,容易翻。楼主需要控制药和船体的重量比适 ...

没有条件自己做船体,现在只能想着买个玻璃钢小船,上面固定一个300L的塑料储液罐。

楼主:
引用 网友G:
遥控控制不是问题。船体设计才是重点。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动力可以考虑内燃机。

不能使用内燃机,只能用电动机,鱼塘不能有太大噪音。杂七杂八的配件比较多,组装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还要考虑便携,防风防水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上还是用433靠谱

433是啥?给个链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比较好实现,工作船不要求极速,载重量够的船体加上喷药装置就能实现
不太懂船,好像双体结构载重大, ...

速度不要求,与喷药的排量配合好就行了。储液式的船体买不到……自己也没那个技术做。双体……就没想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船还是比较好的。用大电机,带,

大电机?推进用的电机吗?还是大扭矩的舵机?不怎么要求速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几天有事去了,喷洒器是用12V隔膜泵+电瓶+喷头组装的,效果还不错,就是排量要调整一下 ...

多轴的适合吗。

网友H:
为什么人不在上面操作,无人驾驶还需要图传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人不在上面操作,无人驾驶还需要图传一套,

鱼塘水面就这么大,在岸上就能看清楚,不需要图传。
夏天太阳大,气温高,就是为了避免人上船才想遥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轴的适合吗。

你说无人机?可以是可以,不过能装个400斤的药的无人机太贵。性价比太低

网友(2016-05-03):
无刷电机就行,可以直接放水里,无刷电机不怕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