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池过度放电挽救

楼主(2016-03-26):
锂铁电池:LiFe 6.6V 2200mAh 1C,第一次使用过度放电至5V,单片2.45V,还有挽救办法吗?

网友:
慢慢充不行吗

网友A:
充电器识别的话就小电流充,不识别就用镍氢模式充一会,注意电压,然后转移平衡模式充

网友:
小电流试试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识别的话就小电流充,不识别就用镍氢模式充一会,注意电压,然后转移平衡模式充

按照你的方法,用镍氢模式充电三分钟,电压到5.6V,转平衡模式充,现正常充电。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方法,用镍氢模式充电三分钟,电压到5.6V,转平衡模式充,现正常充电。谢谢!

客气了,天下模友是一家,共同学习

网友:
没有办法。

网友:
没事,电池不会坏的。

网友:
只是这样对电池有损伤吧?

网友:
救回来,也元气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