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 osd刷机

楼主(2016-03-26):
请教各位老师,micro osd如何刷机用什么线和刷机设备?

网友:
没有刷过,帮顶。

网友A:
需要一个TTL电平转换,淘宝搜FT232,一二十块钱的小板子,用于电脑和OSD的通信
刷的时候TTL小板拨到5V模式,VCC GND对应接上OSD,小板RX接OSD的TX,TX接RX,还剩两路记不清了,随便插上,不能刷的话调换一下,只要VCC和GND接不错就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一个TTL电平转换,淘宝搜FT232,一二十块钱的小板子,用于电脑和OSD的通信
刷的时候TTL小板拨到5V模式 ...

太感谢啦,板子已购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