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分析

楼主(2016-03-26):
飞宇panda2飞控系统,增稳模式盘旋上升突然失控,猛抬头向上飞了5米左右急速俯冲炸机,求能看懂飞行数据的大师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失控万分感谢飞行数据太大 超出限制范围  剪切了最后几行  不知道行不行,飞机是I-SOAR ONE
#DATA1,29,241,249,9,255,9,137,19,24,25,44,37,38,30,137,0,191,43,45,0,196,2,123,0,2,0,0,93,170
#DATA2,44,242,1,1,47,0,50,0,170,9,137,16,207,25,45,1,46,9,137,16,213,25,45,1,34,0,245,52,6,29,12,3,23,16,24,0,211,2,50,10,50,10,216,170
#DATA3,53,243,0,119,128,3,10,52,11,104,14,122,11,138,0,0,55,0,142,0,160,0,63,48,29,87,1,166,7,218,255,202,226,229,255,228,255,231,255,128,0,7,0,0,9,146,255,246,255,104,0,150,170
#DATA1,29,241,248,9,255,9,137,19,42,25,44,37,194,33,97,0,198,43,37,0,206,2,121,0,2,0,0,236,170
#DATA2,44,242,1,1,47,0,50,0,170,9,137,16,207,25,45,1,46,9,137,16,213,25,45,1,34,0,245,52,6,29,13,3,23,16,24,0,202,2,56,10,50,10,214,170
#DATA3,53,243,0,97,0,12,10,216,11,82,14,126,11,140,0,0,55,0,145,0,138,0,64,48,245,122,0,30,8,253,255,202,226,251,255,228,255,231,255,2,0,8,0,0,9,22,0,28,0,82,0,80,170
#DATA1,29,241,247,9,255,9,137,19,27,25,44,39,15,39,201,0,209,43,38,0,221,2,120,0,2,0,0,179,170
#DATA2,44,242,1,1,47,0,50,0,170,9,137,16,207,25,45,1,46,9,137,16,213,25,45,1,34,0,245,52,6,29,16,3,23,16,24,0,196,2,69,10,50,10,224,170
#DATA3,53,243,0,64,128,104,10,68,11,104,14,124,11,128,0,0,55,0,149,0,115,0,66,59,6,0,254,115,8,4,0,202,226,212,255,228,255,231,255,231,255,1,0,0,8,236,255,22,0,172,0,73,170
#DATA1,29,241,248,9,255,9,137,18,244,25,45,0,167,43,46,0,213,43,30,0,226,2,105,0,2,0,0,89,170
#DATA2,44,242,1,1,47,0,50,0,170,9,137,16,207,25,45,1,46,9,137,16,213,25,45,1,34,0,245,52,6,29,17,3,23,16,24,0,199,2,75,10,50,10,234,170
#DATA3,53,243,0,53,128,41,10,126,11,106,14,124,11,146,0,0,56,0,151,0,102,0,67,57,229,177,252,60,8,45,0,202,226,182,255,228,255,231,255,221,5,2,0,0,8,8,0,26,0,45,0,67,170
#DATA1,29,241,248,9,255,9,137,18,184,25,45,1,73,46,16,0,216,43,20,0,234,2,97,0,2,0,0,158,170
#DATA2,44,242,1,1,47,0,50,0,170,9,137,16,207,25,45,1,46,9,137,16,213,25,45,1,34,0,246,52,6,29,18,3,23,16,24,0,203,2,81,10,50,10,246,170
#DATA3,53,243,0,37,0,4,10,82,11,116,14,124,11,142,0,0,55,0,154,0,91,0,68,57,177,139,251,4,8,61,0,202,226,163,255,228,255,231,255,220,5,3,1,0,9,170,255,10,0,80,0,128,170
#DATA1,29,241,247,9,255,9,137,18,25,25,45,2,144,48,199,0,218,42,251,0,244,2,69,0,2,0,0,213,170
#DATA2,44,242,1,1,47,0,50,0,170,9,137,16,207,25,45,1,46,9,137,16,213,25,45,1,34,0,245,52,6,29,20,3,23,16,24,0,197,2,94,10,50,0,244,170
#DATA3,53,243,0,11,0,80,10,118,11,100,14,124,11,152,0,0,56,0,159,0,78,0,71,53,1,113,250,199,7,97,0,202,226,67,0,228,255,231,255,215,5,5,0,0,7,247,255,238,255,232,255,69,170
#DATA2,44,242,1,1,47,0,50,0,170,9,137,16,207,25,45,1,46,9,137,16,213,25,45,1,34,0,245,52,6,29,21,3,23,16,24,0,209,2,100,10,50,1,8,170
#DATA3,53,243,0,147,128,64,11,74,10,240,14,126,11,146,0,0,55,0,162,0,81,0,72,62,148,200,250,215,7,2,0,202,226,244,1,228,255,231,255,137,0,6,1,0,16,75,0,135,0,53,0,234,170
#DATA1,29,241,249,9,255,9,137,17,2,25,45,3,248,61,172,0,184,43,212,0,177,3,4,0,2,0,0,79,170
#DATA2,44,242,1,1,47,0,50,0,170,9,137,16,207,25,45,1,46,9,137,16,213,25,45,1,34,0,245,52,6,29,24,3,23,16,23,0,234,2,114,10,50,0,48,170
#DATA3,53,243,0,227,128,211,10,200,11,84,14,126,11,124,0,0,56,0,167,0,103,0,74,75,245,118,249,44,2,23,253,202,226,238,2,228,255,231,255,2,0,8,0,0,9,246,255,68,0,163,0,119,170
#DATA1,29,241,249,9,255,9,137,16,156,25,45,4,16,69,106,0,160,44,35,0,173,3,89,0,2,0,0,80,170
#DATA2,44,242,1,1,47,0,50,0,170,9,137,16,207,25,45,1,46,9,137,16,213,25,45,1,34,0,245,52,6,29,25,3,23,16,23,0,213,2,121,10,50,1,36,170
#DATA3,53,243,0,62,128,72,8,250,13,82,14,46,11,104,0,0,55,0,169,0,106,0,75,73,159,55,249,234,255,52,253,202,226,69,3,228,255,231,255,228,255,0,254,0,252,156,254,243,253,201,0,242,170
#DATA1,29,241,248,9,255,9,137,16,45,25,45,4,16,70,134,0,156,44,85,0,204,3,102,0,2,0,0,87,170
#DATA2,44,242,1,1,47,0,50,0,170,9,137,16,207,25,45,1,46,9,137,16,213,25,45,1,34,0,245,52,6,29,26,3,23,16,23,0,219,2,127,10,50,2,50,170
#DATA2,44,242,1,1,47,0,50,0,170,9,137,16,207,25,45,1,46,9,137,16,213,25,45,1,34,0,245,52,6,29,27,3,23,16,23,0,153,2,133,7,50,0,242,170
#DATA3,53,243,129,94,2,2,10,78,12,94,14,46,11,162,0,0,55,0,174,0,116,0,77,38,198,131,244,132,255,151,254,202,226,13,250,228,255,231,255,221,5,2,0,0,254,177,255,111,255,161,255,243,170
#DATA1,29,241,245,9,255,9,137,14,215,25,45,4,7,71,168,0,240,44,119,1,47,1,226,0,2,0,0,106,170
#DATA2,44,242,1,1,47,0,50,0,170,9,137,16,207,25,45,1,46,9,137,16,213,25,45,1,34,0,246,52,6,29,28,3,23,16,23,0,103,2,137,9,50,0,200,170
#DATA3,53,243,129,249,3,95,10,0,12,90,14,46,11,156,0,0,56,0,177,0,133,0,79,72,159,111,244,251,254,72,255,202,226,172,245,228,255,231,255,220,5,3,1,0,249,45,0,78,255,192,255,203,170

网友A:
完全看不懂下边的数字,看样子我还得回去学习学习

网友B:
用的什么数传?当时是手控操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数传?当时是手控操作吧?

飞宇605数传 失控时是在手动增稳模式

网友:
我来看看怎么弄

网友:
是这个数据么?飞宇的panda 2都是有说明书的,上面标明了时间,经纬度还有飞机各种姿态参数。你这个还真看不懂。你有没有用飞宇pos软件读取过?应该下载  【POS信息读取】 Panda2 POS 信息读取软件V1.0  http://www.feiyu-tech.cn/download/
读取后的信息就是规整的信息了。飞宇软件中就说明,各个字段的含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看不懂下边的数字,看样子我还得回去学习学习

保存为txt文档,用飞宇的GCS地面站打开,可以看到整个飞行过程的数据参数

网友:
好飞机配好飞控

网友:
我用过605的433数传电台,我个人认为不太稳定。有过一次着陆接地后失控和若干次空中地面站报数传电台错误的经历。和飞宇的技术人员请教过后更换了xtend电台,换电台后再没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