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器

楼主(2016-03-26):
哪位大神能告诉我这个用什么模拟器最好?

楼主:
我初入门固定翼飞机

网友:
这个就够用了

网友:
效果凤凰好些就是最后那个软件

网友:
最好凤凰5.0

网友:
必须G4啊,比凤凰真实

网友:
XTR不错,一直用,G4玩穿越机也可以!

网友:
都不好,买凤凰

网友:
RF7不错,各类机型上百种,地图也多,还有各种穿越训练地图,加Q3378369511,手把手教模拟器安装等问题

网友(2016-04-27):
G7.5的路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