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

楼主(2016-03-26):
怎么在这个控上用天地飞的高频头啊!??求教

网友:
够呛,,,富斯的可以

网友:
模块的插口不对,一个是JR,一个是futaba

网友:
把事情说清楚。。。。。。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A:
接口位置不同,但是都是可以ppm输入信号的,可以用杜邦线链接测试下,接ppm信号线,地线和电源线,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B:
为何要用天地飞的

网友C:
不知道天地飞高频头是不是可以ppm输入,还是只支持自己的pcm,如果支持ppm输入,就100%可以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天地飞高频头是不是可以ppm输入,还是只支持自己的pcm,如果支持ppm输入,就100%可以用 ...

任工可以找天地飞试试,出个教程,这个遥控器的使用的人还是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天地飞高频头是不是可以ppm输入,还是只支持自己的pcm,如果支持ppm输入,就100%可以用 ...

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要用天地飞的

有好多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位置不同,但是都是可以ppm输入信号的,可以用杜邦线链接测试下,接ppm信号线,地线和电源线,理论上是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任工可以找天地飞试试,出个教程,这个遥控器的使用的人还是很多的

好的,狼哥,正好朋友放我这一个天8,我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