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控制板与接收机的接线

楼主(2016-03-26):
请求万能的论坛2轴云台要用遥控器控制俯仰动作应该接入接收机的第几通道呢

网友:
随便哪个空着的通道都可以啊,比如我接在第9通道上

网友A:
这得看你想用第几通道来控制,最好是用带旋钮的通道来控制

网友:
又一个小白。。。。。。

网友:
一到五通道飞控占用,你可以接六通道以后任意一个比例旋钮通道

网友:
对于这种问题,看说明书   没有说明书就百度  看淘宝,发个帖不一定有人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看你想用第几通道来控制,最好是用带旋钮的通道来控制

为毛接入旋钮6通道没反应呢?

网友:
你要上图看看云台接口,接旋钮通道然后通道线接云台。

网友:
一般接在六通道之后,然后把那个通道调到两侧耳朵上面

网友:
不过真正搞刚拍的话最好上双控,镜头交给云台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