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上2分钟就滴几声,回来显示正在RTL?有飞行记录

楼主(2016-03-27):
如题,这两天航拍的时候,飞上2分钟左右就会“滴”一声,有时候会稍有间断重复“滴”。回来检查飞行记录,显示RTL了。而且有个CH3的输入显示比别的低很多!
不知道是何问题,求高人帮忙!

飞行记录

网友A:
在开源区找一下华硕的视频教程,你这个可能是失控返航设置有问题,CH3过低触发到了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开源区找一下华硕的视频教程,你这个可能是失控返航设置有问题,CH3过低触发到了返航 ...

非常感谢!我去找找学习下!

网友:
3通道油门,你应该是失控返航的pwm设高了,油门低于那个值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