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四轴带云台电池调PID参数问题

楼主(2016-03-27):
我的550四轴,重量带电池大概2860克。调整pid参数,从p0.15,i0.12,d0.004,现在调到p0.2,i0.16,d0.007,没发现飞机控制有什么变化,上面的p4.5调到3.8,也没什么变化。请教专家该如何调整

楼主:
错了,重量是2460克

网友A:
什么配置,电池上什么,那么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配置,电池上什么,那么重呢??

ZD550架子,飓风3508,700KV,乐天40A,电池是4S 5200,挂三轴云台+山狗。

网友:
你绑着鸡架,把P起步到50,D起步到零,开始调,从P50慢慢减,同时D慢慢加,会有一个数值合适你的鸡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