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刷写固件失败,求救

楼主(2016-03-27):
这个apm2.8的,连接电脑就红色双闪,之后红蓝快闪一会,又会一直红色双闪,连接地面站软件竟然不显示那个接口。
另外就是我一开始就忘记刷固件进去了,之后先校准遥控和加速度计了,固件都没有,现在刷不了,这才是要解决的问题,怎么办?

网友A:
找找教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找教程看吧!

教程当然是看了一大堆,找不到啊

网友:
官网下好固件,刷固件那界面右下角有从本地加载,重新刷下固件,清楚下设置,重新开始校准

网友:
没有找到整根。上5imx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