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新手第一次装穿越求教

楼主(2016-03-27):
请教各位。我是新手第一次组穿越,电机解锁和上锁有声音提示么?我的怎么没有?其他貌似正常。配置是LT210机架,kingkong动力套装,飞控cc3d, 遥控是at9。

网友A: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楼主:
没大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你好,你知道怎么办么?

网友B:
CC3D的解锁上锁是没有声音提示的,一般上电几秒钟后,等待飞控自检,然后执行解锁掰杆动作,两三秒后,轻推油门,看是否解锁;上锁的话同理,掰杆几秒轻推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3D的解锁上锁是没有声音提示的,一般上电几秒钟后,等待飞控自检,然后执行解锁掰杆动作,两三秒后,轻推 ...

这样啊,明白了

网友:
没有喇叭哪来声音?对吧,他的解锁和apm类似两个指示灯表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