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如何控制坦克!请大家帮忙解决

楼主(2016-03-27):
玩了航模想玩坦克了,想用手里 的APM作为主控,来控制坦克的行径与转向以及超声波蔽障和其他视屏监控等等,请求广大的高手模友们帮忙解决!

网友A:
亲自己写代码能实现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自己写代码能实现

当然不能实现了,他有小车的控制,这个应该是可以类推吧

网友B:
我给你说说我使用apm控制车的新心得吧,不可靠!gps除非你使用查分,那个很精确,但是光差分gps就很贵了几万。一般的gps控制飞机在天上,空中大,飞机调整姿态快。但是地面车子一定范围受限制,要想按照gps信号来,简直能抽的要命,但是有时候也好使,可是并不能经常用。因此,关键不是飞控,而是gps了。

网友:
还是不懂。。。。。。帮顶

楼主:
也就是说这个apm控制车还是可行的!只是不要用gps.可以选择声纳!我想用它来控制我的坦克,就是不知道这个怎么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说说我使用apm控制车的新心得吧,不可靠!gps除非你使用查分,那个很精确,但是光差分gps就 ...

也就是说这个apm控制车还是可行的!只是不要用gps.可以选择声纳!我想用它来控制我的坦克,就是不知道这个怎么接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个apm控制车还是可行的!只是不要用gps.可以选择声纳!我想用它来控制我的坦克,就是不知道这 ...

不用gps,apm可以用视频了,我现在就是用的行车摄像头,前后,再加一个主摄像头,http://www.moz8.com/thread-63781-1-1.html
你如果用超声波,完全可以用轿车车载的,加上个数据传输就是了,apm,就当个车子姿态的回传了。

其实就是自驾功能抛弃了,其他的都可以拼接了。

网友:
我以为网上那种控制舵机输出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gps,apm可以用视频了,我现在就是用的行车摄像头,前后,再加一个主摄像头,http://www.moz8.com/th ...

嗯是这样的,关键是apm控制坦克的行走转向是控制双电机的,这样的接法和设置不会呀

网友(2016-12-05):
这和我也想学,以前也是玩航模的,现在玩坦克,好多航模配件……

网友(2017-03-26):
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2020-02-09):
坦克应该很好控制呀,和APM小车的控制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