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固件哪个板的好用啊!

楼主(2016-03-27):
我的APM刷的3.2.1的调参老是炸鸡,3.1.5的我没有刷过,听说挺稳的就是定点不好,是吗?求大神指点,那个版本的好啊!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A:
你的 APM硬件版本是什么?如果是APM2.8,固件用3.15版本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APM硬件版本是什么?如果是APM2.8,固件用3.15版本比较稳定。

我的是2.8的

网友B:
3.15不能自动调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5不能自动调参吧。

可以的!

网友:
不知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pix。。。。。。

pix有三版 pixhack pixhack  pixmini那个好啊?mini的好吗?插线都在两边 方便布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pix有三版 pixhack pixhack  pixmini那个好啊?mini的好吗?插线都在两边 方便布线

pix有三版 pixhawk pixhack  pixmini那个好啊?mini的好吗?插线都在两边 方便布线

网友(2019-06-18):
我刷的3.15,不知道为什么,定高定点,降落,返航都有问题,还不如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