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飞控刷固件失败求助

楼主(2016-03-27):
apm飞控刷固件失败求助 飞控,固件,APM 作者:二羊化萌 7624 apm飞控刷固件失败求助 飞控,固件,APM 作者:二羊化萌 7261 apm飞控刷固件失败求助 飞控,固件,APM 作者:二羊化萌 4411     如题,每次刷写都失败,连接端口也没有显示怎么办?

网友A:
你驱动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驱动都没有……

什么驱动?

楼主:
是的,不显示它呢,怎么办?原本没刷固件就校准了遥控器和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不显示它呢,怎么办?原本没刷固件就校准了遥控器和加速度传感器 ...

你刷不进去他弹出什么窗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不显示它呢,怎么办?原本没刷固件就校准了遥控器和加速度传感器 ...

我是装了驱动人生才装上驱动的

网友:
利用论坛搜索一下就看到教程了。

网友:
确认终端链接到飞控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刷不进去他弹出什么窗口了

我刷不进就像一楼第一张图那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装了驱动人生才装上驱动的

多谢,安装了驱动人生就行了

楼主:
另外,现在效验一连接就出乱码,怎么办?

网友:
是不是驱动没有安装啊

网友:
没com口,怎么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