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显示no fix 无法解锁

楼主(2016-03-27):
罗盘校准的时候只显示一个在转,刷过好多固件都一样,是不是必须2个都转起来才行?怎么解决??其他校准都正常,就是罗盘怎么都只有1个转

网友:
一个在转,检查地面站双罗盘启用没有,如果启用了检查线序是否正常,都是好的就是罗盘一个是坏的。no fix 是GPS无信号没有搜到卫星,GPS要室外搜星不能遮挡,飞控默认要检查GPS和罗盘等,6颗星以上才能解锁,也可以在设置跳过GPS罗盘检测解锁,但不建议跳过

网友:
2楼说得对,你还可以放到窗口试一下,不过有点慢,搜到星就不会这么显示了

网友:
不定位不解锁这只他的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