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地面站固件没有版本号

楼主(2016-03-27):
APM2.8 地面站程序安装没问题,飞控链接和COM口都没问题。无法升级固件

网友:
地面站版本较老

网友:
重新安装地面站

楼主:
已经重装了两次了。台式机上也安装了一次都是这样

网友:
选择以前的固件版本就有了

网友A:
这是给pix使用的固件,apm已经无法更新新的固件了,只能到加载以前的固件中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给pix使用的固件,apm已经无法更新新的固件了,只能到加载以前的固件中下

换了台电脑重装软件后就没事了,还有就是千万别更新,一更新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