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表示还是老老实实的飞cc3d吧 cf死活连接不上…………

楼主(2016-03-27):
为了连接电脑都重做系统啦  电池也上电  笔记本三个usb都试过  驱动也装了……最后还是黄色感叹号~唉  驱动好难

网友:
線有問題....

网友:
其实还不如直接换

网友A:
注意,必须插动力电,再插USB,就能认识到一个不一样的STM32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必须插动力电,再插USB,就能认识到一个不一样的STM32设备了~!!!

我也是这样做的  也安装了220软件  可是CF界面还是没办法连接

网友:
http://www.upantool.com/qita/upqd/6176.html

楼主,你试一试上面链接里面的这个vcp驱动,我用这个成功了。

网友:
964119070 加我,我告诉你咋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