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怎么办,apm连接不了,泡泡老师救救

楼主(2016-03-27):
如题,com端有时可以检测到,有时不行,就算检测到了也连接不了 怎么办,apm连接不了,泡泡老师救救 检测 作者:二羊化萌 2237 怎么办,apm连接不了,泡泡老师救救 检测 作者:二羊化萌 4314 怎么办,apm连接不了,泡泡老师救救 检测 作者:二羊化萌 3526
这次是可以检测到COM3,但是连接不了,求救呀

网友:
请检查空中端数传与apm连接是否可靠。波特率是57600!

那几根线是否断线,或者接错。空中端数传灯可以亮就检查数传TX,RX线。

网友:
保证硬件正常的情况下,驱动或者固件版本不行,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