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自动调参后,怎么样才可以把参数保存进去

楼主(2016-03-27):
求助,APM自动调参自己跳完舞后,怎么样才可以把参数保存进去...我郁闷老是回来连接电脑看参数都没变的

网友A:
直接降落上锁自动保存参数,如觉得不好把7通道开关打向低位降落上锁保存原来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降落上锁自动保存参数,如觉得不好把7通道开关打向低位降落上锁保存原来参数 ...

调完参数后是不是在飞行模式在定高模式和7通道开关在高位的情况下把油门收到最低后再上锁,还是切到自稳模式上降落上锁,还是用LAND模式降落上锁好混乱啊

网友:
正好用得上~

网友B:
不仔细看教程,跳完舞后是自动切到了调参之前的PID,你要把自动调参开关打到低值(往上)再打高值(往下),此时切换到了调参后的pid可以试飞新的PID了,如果参数可以就降落上锁,就自动保存了。如参数不可以,就再次打到低值,就切回调参前的PID了。

网友:
不需要切刀LAND模式,直接定高手动降落或切自稳手动降落。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仔细看教程,跳完舞后是自动切到了调参之前的PID,你要把自动调参开关打到低值(往上)再打高值(往下) ...

老大.我现在还有个问题.我开启自动调参后飞机左右几下就停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大.我现在还有个问题.我开启自动调参后飞机左右几下就停了.是什么原因 ...

多试几次,我有时候也这样。继续开关打低值,切自稳,再重切定高切自动调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仔细看教程,跳完舞后是自动切到了调参之前的PID,你要把自动调参开关打到低值(往上)再打高值(往下) ...

是否可以用简单模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完参数后是不是在飞行模式在定高模式和7通道开关在高位的情况下把油门收到最低后再上锁,还是切到自稳 ...

在定高模式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定高模式降落

现在我的问题是他跳完舞后我降落上锁,回来连接电脑看数据完全没变化的好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试几次,我有时候也这样。继续开关打低值,切自稳,再重切定高切自动调参。

现在我的问题是他跳完舞后我降落上锁,回来连接电脑看数据完全没变化的好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