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招募] 请问是否能推荐PIXHAWK飞控哪一家的最好?

楼主(2016-03-27):
我司需要做工质量最好最稳定还有可以技术支持的.而且是实际有大量飞行的正常使用中的, 因为国内抄板做的厂家太多了, 飞控这东西不能开玩笑的! 我司这希望能买好的可靠稳定的飞控将来可以集成机架(多轴  固定翼)产品一起使用!

楼主:
@飞天狼 雷讯的  关键是技术支持这块  还有PLAYUAV这家的  普遍反响还不错  主要是这家性价比还可以

网友:
请问是否能推荐PIXHAWK飞控哪一家的最好? 固定翼,飞控,多轴,机架,pixhawk飞控 作者:cyj169 9905 请问是否能推荐PIXHAWK飞控哪一家的最好? 固定翼,飞控,多轴,机架,pixhawk飞控 作者:cyj169 5495 请问是否能推荐PIXHAWK飞控哪一家的最好? 固定翼,飞控,多轴,机架,pixhawk飞控 作者:cyj169 3390 请问是否能推荐PIXHAWK飞控哪一家的最好? 固定翼,飞控,多轴,机架,pixhawk飞控 作者:cyj169 1184

网友:
请问是否能推荐PIXHAWK飞控哪一家的最好? 固定翼,飞控,多轴,机架,pixhawk飞控 作者:hyc0056 1368 请问是否能推荐PIXHAWK飞控哪一家的最好? 固定翼,飞控,多轴,机架,pixhawk飞控 作者:hyc0056 5746 请问是否能推荐PIXHAWK飞控哪一家的最好? 固定翼,飞控,多轴,机架,pixhawk飞控 作者:hyc0056 5483 请问是否能推荐PIXHAWK飞控哪一家的最好? 固定翼,飞控,多轴,机架,pixhawk飞控 作者:hyc0056 4510 请问是否能推荐PIXHAWK飞控哪一家的最好? 固定翼,飞控,多轴,机架,pixhawk飞控 作者:hyc0056 484 请问是否能推荐PIXHAWK飞控哪一家的最好? 固定翼,飞控,多轴,机架,pixhawk飞控 作者:hyc0056 5195 请问是否能推荐PIXHAWK飞控哪一家的最好? 固定翼,飞控,多轴,机架,pixhawk飞控 作者:hyc0056 4028 请问是否能推荐PIXHAWK飞控哪一家的最好? 固定翼,飞控,多轴,机架,pixhawk飞控 作者:hyc0056 4097

网友:
雷讯的是不错。

网友:
级别,积分不够咋也看见了

网友:
克瑞斯 crius

网友:
雷家的贵。

网友:
playuav的m8n不行稳定下来怎么都比雷云少三颗,误解,拆开看又不像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