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偏移量 行程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3-27):
遥控器设置偏移量 行程量是什么意思?设置依据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的好像有点明白了。这些值似乎都是调整摇杆的,但是段位开关,这是这些值能起什么作用呢?还有程式混控 ...

微调开关修正飞机飞行中尽量保持平衡,段位开关一般都是辅助通道开关,设置一些特定功能的开关,如固定翼收发起落架,直机3D模式或者熄火开关,四轴定高定点返航等等,一般傻瓜试遥控器的段位开关都是定死的,智能的遥控器是可以自由设置的。

网友A:
行程量一般是指舵机行程,就是遥控器舵角设置选项,并且遥控器也有大小舵设置开关,偏移是一般偏移通道中立点多少,中立点一般初始都是0,对应调试开关是遥控器面板上4个微调,,一般用飞行中修正飞机平衡等功能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行程是舵量 也就是说你摇杆的数值最低到最高的量  至于偏移量就不知道了  没调过偏移量

网友:
偏移量才是舵量,行程是飞机行了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程量一般是指舵机行程,就是遥控器舵角设置选项,并且遥控器也有大小舵设置开关,偏移是一般偏移通道中立 ...

听的好像有点明白了。这些值似乎都是调整摇杆的,但是段位开关,这是这些值能起什么作用呢?还有程式混控里面位置零,位置一,有上下百分比的数值又是干嘛的呢?感谢回答!

网友(2016-07-08):
引用 网友A:
微调开关修正飞机飞行中尽量保持平衡,段位开关一般都是辅助通道开关,设置一些特定功能的开关,如固定翼 ...

3d机是啥

网友(2019-10-13):
发射器如何调程量,我的飞机不能右转向,不能左右侧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