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选择

楼主(2016-03-27):
打算在船上装一个摄像头,连接图传使用。模友有好的产品推荐吗,清晰度高一点的,山狗除外。

网友A:
上三个摄像头,再选择1.8mm,5.6mm和100mm的镜头各一个,地面切换,绝对高大上。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B:
用图传摄像头一体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三个摄像头,再选择1.8mm,5.6mm和100mm的镜头各一个,地面切换,绝对高大上。

有具体图片说明吗?或淘宝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图传摄像头一体的那种

图传已有,还是要分开的

网友:
防水是个重点问题

网友A:
最好用蔡司CS镜头,高清。搜淘宝,找CCTV  CS镜头,再配上三个视频摄像头,遥控器上腾出一个开关,当然,还需要一个小的控制器。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三镜头,远中近的切换视频系统了。
我的计算机里有方案,也有链接。抽时间给你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蔡司CS镜头,高清。搜淘宝,找CCTV  CS镜头,再配上三个视频摄像头,遥控器上腾出一个开关,当然,还 ...

好的,谢谢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蔡司CS镜头,高清。搜淘宝,找CCTV  CS镜头,再配上三个视频摄像头,遥控器上腾出一个开关,当然,还 ...

能发给我一份吗?LHJMF2007@126.COM谢谢!

网友:
我最近一直在外地。回家后发给你。

网友:
可以的。一起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