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的问题

楼主(2016-03-28):
大家好!
PIX2.4.8 M8NGPS 我的JR9X遥控和接收机 请问几个问题
一,教程视频:罗盘GPS校准的多少晃动都没被球形消失  可我几乎晃动就被消失了啊
二,教程视频:第一课的接收机、蜂呜器、安全按钮、GPS、电源模块(不接电池)都插入在飞控主机上,电脑USB线插上飞控中接收机的指示灯有亮 可我的接收机指示灯没亮呢 非要电源UBEC输出呢
三,教程视频:失控保护的遥控关机时电脑MP软件的显示中Stabilize变成RTL的呢 没我这样能变成呢

请您们看怎么处理 谢谢

网友A:
你的描述不是完全看懂    个人根据你的描述理解
1  你的罗盘可能有问题,校准完罗盘后,可以在地面站里看罗盘指向的方向对不对,在调试里面可以看罗盘的数值,如果这两项都没有问题的话可以不用管那个球不球的
2  接收机不亮    原因可能是供电不足或者线插错
3失控保护 要设置的      失控多久进入返航、遥控量低于多少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描述不是完全看懂    个人根据你的描述理解
1  你的罗盘可能有问题,校准完罗盘后,可以在地面站里看罗 ...

谢谢啦 已把飞控全套一起邮过去厂子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