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扩展调参的第一行P值是有什么作用的.详情看图片

楼主(2016-03-28):
求救.扩展调参的第一行P值是有什么作用的.详情看图片

网友A:
这个是pid  论坛有专门帖子说作用的  不过一般可以自动调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pid  论坛有专门帖子说作用的  不过一般可以自动调参

自动调参我试过飞机直接掉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调参我试过飞机直接掉下来

那可能是飞控出了问题了吧

网友C:
第一行是速率 说直白点就是 遥控器推动摇杆时 飞控反应的速度吧,跟不跟手,我是这么理解的。 有个办法你自己试试就很容易理解了,把第一行的YAW 值调高,然后飞起来转方向 试试就知道了。

你先调整下面的 PID 最后在调整第一行的速率。

自动调参 要开到定高模式,油门保持中位。你检查下定高是否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行是速率 说直白点就是 遥控器推动摇杆时 飞控反应的速度吧,跟不跟手,我是这么理解的。 有个办法你自 ...

我开自动调参数.他左右动几下就不动了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