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遥控问题

楼主(2016-03-28):
我的富斯I6遥控1跟2通道无论怎么拨动,舵量就是没有反应,3到6通道拨动有反应。在地面站校准遥控时1跟2通道也没有反应,3到6通道有反应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富斯I6遥控器拨动1和2通道舵量没有反应

   我的富斯I6遥控在设置查看舵量显示里拨动1跟2通道舵量没有反应, 3到6通道舵量有反应。连接地面站校准遥控的后也是1  2通道没有反应,3道6通道正常。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拆开看下右边摇杆总成插头是不是掉了,或者线是不是断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下右边摇杆总成插头是不是掉了,或者线是不是断掉了

插头都没有事,这是升级固件之后才这样的

网友A:
那就重新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重新刷。。。

刷了好几回固件了,都没有用

网友B:
变砖了?你刷10通固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砖了?你刷10通固件的?

没有  还是6通道的固件

网友:
没有用过,帮顶。

网友:
楼主的遥控器修复了吗?我的和你所说一模一样,也是刷了10通道的固件后岀现的,搞得我再买了一个AT9,

网友:
关于我的i6刷了10通道固件后,1、2通道没反应初步处理,把遥控器的FT24c128焊下来后就有反应了,怎解呢?等买了新的IC试试

网友(2016-05-17):
我的也是这样。请问你们修好没有

网友(2017-08-02):
电路板上一个存数据的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