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飞控OSD显示没有电压和GPS项显示数字是0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3-28):
APM2.8飞控OSD显示没有电压和GPS项显示数字是0是什么原因,原来不成按照泡泡老师的视频教程用1.3.2版后恢复显示,可今天刷固件后换过其它几个版本的地面站恢复默认参数都不成,但开锁有电压显示是什么问题?

网友:
利用论坛搜索功能,可以找到教程。

楼主:
解决了,要用MissionPlanner-汉化-1.3.23版本恢复才能有电压和gps显示

网友:
仔细调试吧!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2016-07-09):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下载不到MissionPlanner-汉化-1.3.23版啊!